两地控制3盏灯

楼主(2014-04-15):
要求:
甲地:总开关:当总开关打开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乙地:分开关3个,各自控制各自的灯,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的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再比如 当总开关打开后 所有灯都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控制各自的灯!求电路!

备注:不能用点动按钮,可以用旋钮开关、单刀、双刀开关,继电器等,更不能什么PLC、触发器之类的!

网友A:
你准备用什么控制?plc还是怎么弄》

网友B:
PLC代价太大,只要普通的继电器,把逻辑分清楚,就可以的啊

网友C:
  用 PLC 倒是很是简单,用继电器的话就要将 梯形图转化成继电器图,主要问题就是继电器如何 判断 哪个灯开,哪个灯灭, 这么多 继电器 估计 价格不比 一个 二手 PLC 便宜呀

网友D:
楼主可以买三只欧姆龙带置复位的继电器(控制线圈分置位和复位两个)分别控制三盏灯,

只不过每盏灯的亮灭由两个自复位按钮分别控制相应的置位和复位线圈即可。

这种继电器的型号可以咨询欧姆龙热线,貌似MY2N?J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买三只欧姆龙带置复位的继电器(控制线圈分置位和...

 是不是想的有些复杂了

网友F:
总开关及分开关用带自复位的3档钮子开关来做,再加15个继电器来完成,比较方便。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哦。。。。。。。。。。。。。。。。

 你这是什么啊?符合要求吗?都很模糊!

网友G:
自相矛盾: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的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再比如 当总开关打开后 所有灯都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控制各自的灯!

   黑色的字和红色的字明显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相矛盾: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

 不矛盾,意思就是说 比如我用总开关把所有的灯都开亮了,这个时候各个灯的分开关亦可使各自的灯灭,灭了后,亦可用各自的分开关使各自的灯亮;总开关关闭的时候亦可使得所有的灯灭;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使得各自的灯亮!

网友H:
死了N多脑细胞,也没有画出可靠的继电器电路,应该考虑加装计数器,加复位功能才可能实现这么多功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相矛盾:   比如当...

如果只是讨论,还可以想一下,如果是现实中项目,你这样做并不合理,所谓开关,它除了要控制设备以外,本身也具备了显示信息,即使电路图做出来了,它本身的信息也会导致和控制设备信息不符。不是很合理。

网友I:
四个三档自复位旋钮外加五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个三档自复位旋钮外加五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图呢?

网友J: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K:
这个东西,逻辑还是稍微复杂点,软件实现起来方便点,搞个单片机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哦。。。。。。。。。。。。。。。。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M:
搞了一下午,头都想大了,还是没搞出来,不做了。看看有没有大神做出来的。

网友N:
需要有时间仔细领会要求,绘制线路图。

楼主(2014-05-21):
引用 网友M:
搞了一下午,头都想大了,还是没搞出来,不做了。看看有没...

 没有啊!

网友O:
有一位先生直接想到用欧姆龙GK系列自锁继电器,不错,这样简单多了

网友P:
这样应该可以了,共用四个两档旋钮或双掷开关,11个继电器。

网友Q:
看了一下 直接用点动开关 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了一下 直接用点动开关 很好解决

 说的有道理!!!!!

网友R:
用我们的产品吧  成本低  应用方便

QQ:308239408
技术:13072128305
工程师:苏立东

产品特点:
1:输入输出:11-30个点, 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2:内部实现,计数,延时,逻辑运算....等功能
3:用简单的梯型图编程,比普通PLC更简单。有无使用PLC经验的 都能很快上手
4:价位底廉,使用方便,维修简单,保密性强
5:采用插拔设计,不需要技术员到现场,就可以更换产品
6:原装进口工业芯片,国内加工,已经在工厂实际使用多年  性能稳定。

下图不是继电器 ,只是继电器外型 ,内部具备PLC功能,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用 ,我们提供接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我们的产品吧  成本低  应用方便QQ:308239...

 你这东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