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问题

楼主(2014-04-15):
在西门子编写程序中,都会用到什么标志位什么的(启动标志位)。我们用了那个标志位来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标志位来判断指令执行的情况。。及状态。类似51系列单片机里的PSW寄存器。

网友B:
  简单的 解说 标志位就是你用来 指示判断 你程序 现在运行的 地方标志位或是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