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14-04-15):
小弟请教各位兄台:

            Proface触摸屏,如何在触摸屏上的按钮设置密码?

            就是我点动这个按钮,弹出输入密码,输入正确密码后,这个按钮方有效!!!

网友A:
好像有个安全级别,可以设置

网友B:
工程窗口-------安全级别-------安全设置即可设置

网友C:
是2000系列还是3000系列,设置稍有区别

楼主:
触摸屏型号是:GC-4410W

 按照上面的师兄给的建议,还是没有解决,恳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