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轴承坏

楼主(2014-04-15):
我这有1台MIKROM的组合机床,动力头主轴的电机为mikrom D60-2 转速23000 电压220v频率400HZ.电机轴承后端skf608-2rsh/c3、前端轴承为skf6000-2rsh/c3。现后端轴承总是容易卡死,机床上有24个这样的电机,寿命不等,短的只有2~3个月。(电机后端轴承外圈与端盖轴承挡内圈是过渡配合,与轴承安装的结合处有1根O型圈,轴向有碟簧。电机采用油冷,油温28°。每日都用红外成像仪检查电机温度,电机温度一直保持在45°以下。电机的电流检测记录发现,动力头故障前电流一直都很正常,突然就直线升高)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到底哪有问题,拜谢!

网友A:
油脂腐蚀或者材料在高速离心力作用产生剥离碎片,后果......

网友B:
没什么办法,换好点的轴承吧。再就是轴承的润滑要跟上。。

网友C:
  这样高的速度,内能说你要用正品的 好的 轴承,如 SKF,NC ===

网友D:
电机轴承润滑可能有问题,在温度达到一定高温以后,润滑脂容易碳化,进而导致润滑失效,润滑失效进一步加剧轴承温度的升高,恶性循环,最好轴承失效。也有可能轴承选择配置本身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 2713979467

楼主:
轴承是用的正品的SKF轴承,机床原装的就是这种。同样的电机,同样的工况有的只能坚持2个月左右,有的1~2年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