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S2不能更新程序

楼主(2014-04-15):
台达plc  DVP60ES2  DVP60ES2下载了新程序进去,但是还是按原先的程序跑。这是怎么个情况啊。可咋办里

网友A:
不应该吧,需编译后下载!!!!!!

网友B:
程序确定下载到了PLC吗,或者可否读出PLC内程序观察(注意新程序备份)。

网友C:
程序经过多次修改下载后,可能导致EEPROM混乱;建议你点击“通信”菜单、选择“PLC程序及内存清除”。将两者都还原并重新上电后,然后再次写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经过多次修改下载后,可能导致EEPROM混乱;建议...

 按此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E:
估计你是点了仿真模式,把新程序下载就了仿真里。。实际PLC里还是原来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经过多次修改下载后,可能导致EEPROM混乱;建议...

哥哥 遇见过这情况吗 靠谱不 我怕旧程序么了,新的又不能跑,客户会吃了我的。。。  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是点了仿真模式,把新程序下载就了仿真里。。实际P...

不会吧  下载前提示停止plc,完了又启动,我都听见电机停了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需编译后下载!!!!!!

编译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