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和浇注式塑壳开关区别,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描述分开来说?

楼主(2014-04-15):
断路器和浇注式塑壳开关区别,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描述分开来说?

网友A:
  主要是控制现场开断能力不一样

网友B:
       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和短路、过载等故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负载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等情况下,迅速分断电路,进行可靠的保护。断路器的动、静触头及触杆设计型式多样,但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主要目的。目前,利用一定的触头结构,限制分断时短路电流峰值的限流原理,对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有明显的作用,而被广泛采用。

  塑壳断路器能够自动切断电流在电流超过跳脱设定后。塑壳指的是用塑料绝缘体来作为装置的外壳,用来隔离导体之间以及接地金属部分。塑壳断路器通常含有热磁跳脱单元,而大型号的塑壳断路器会配备固态跳脱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控制现场开断能力不一样

具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