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调式精灵

楼主(2014-04-15):
哎,没用过MODBUS调式精灵。导师推荐使用的。可是,问题来了,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的。而要调式的设备是只有两个引线(485A,485B),请问,我拿什么接到电脑上哈?需要什么驱动吗?使用什么硬件?

网友A:
在笔记本上用USB转RS232数据线(成本50块),再配个40块钱的RS232-RS485的转换器,网上查查,图片上的供参考http://shop1.paipai.com/cgi-bin/creditinfo/seo?id=21CA095B00000000040100000EA26679&p=1

在WIN7上,驱动现在都免了。

网友B:
为啥需要使用2种来转换,不直接使用USB/485的转换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需要使用2种来转换,不直接使用USB/485的转换器吗?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