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2N-70HN触摸屏PLC一体机

楼主(2014-04-15):
1、产品特点
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可选)、触屏显示一体,节省空间
开关量最多24入20出、光耦隔离,NPN类型,共阴极
模拟量最多12入8出、可混合、12位精度
类型0-10V/0-20mA/4-20mA/PT100/热电偶/NTC
模拟量输出:可选,常规为0-10V/0-20mA输出,精度10位
支持高速计数、高速脉冲、485通讯
采用可插拔端子,支持特殊加密
触摸屏支持WINCE系统
LED背光 800×480分辨率,65535 色数字真彩

2、型号命名

EX2N – 10/16/20/24/30/32/38/40/44MT/MR/MRT- 70HN- 12AD 8DA –EK/PT/NTC/V/A4/A0-V/A0-5P-2C1/C2-485/23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系列名称       EX2N 系列:PLC兼容三菱FX2N指令

2:输入输出点数   10:5入5出或6入4出,1 6:8 入 8出,20:12入8出等

3:输出类型       MT:晶体管输出,MR:继电器输出,MRT:继电器晶体管混合输出

4:显示器类型     70HN 显示同触摸屏MT6070N

5:模拟量或温度输入路数:1-12路

6:模拟量输出            1-8路

7: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PT100     NTC:热敏电阻

                        A4:4-20MA电流      A0:0-20MA      V: 0-10V电压

8: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   A0:0-20MA      V: 0-10V电压

9:高速脉冲     5P表示5路200高速脉冲

10:高速计数     C1表示100K单相计数,C2表示100K双相计数

11:485/232通讯口可选

3、产品参数

产品系列       EX2N-70HN

触摸屏特性

尺寸(英寸)     7

液晶屏         TFT液晶显示,LED背光

显示颜色       真彩,65535色

分辨率         800×480

液晶屏亮度     200cd/㎡

触摸屏         电阻式

内存           64M

储存设备       128M FLASH

操作系统       WINCE

组态软件       COOLMAY嵌入式组态软件

PLC特性

本机开关量           最多24路输入,最多20路输出

本机模拟量           最多12路输入,最多8路输出

程序空间(永久保存)   8000 步

输入口数字滤波时间   0mS 到 60mS 可调

基本指令执行速度     0.08uS

通讯接口        2 个(编程口 RS232 和 RS485)

编程软件        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

输入指标(数字)

隔离方式        光电耦合

额定输入        7 mA

逻辑 1(最小)    4.5mA

逻辑 0 (最大)   1.5 mA

输入指标(模拟)

输入信号范围    7 种

响应时间        1 个扫描周期

分辨率          0.1℃

总体精度        ±1%(满量程)

输出指标(继电器)

触点容量        暂无继电器输出

响应时间

机械寿命(无负载)

电气寿命(额定负载)

输出指标(晶体管)

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最大工作电压   30V

工作电源       DC24V+/-10%

隔离电压(电源-外部端子)   1500VAC

输出指标(模拟)

输出信号范围     0-10V

模拟量输出路数   最多12入8出

精度   10位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0℃~45℃

工作湿度   5%~90%

储存温度   -10℃~60℃

振动频率   10-57HZ 57HZ-150HZ

振动加速度   0.075㎜ 9.8m/sz

振动扫频速率   0tc/min≦1

产品规格

结构       工业塑料结构

颜色       工业灰

外壳尺寸   212×148×40mm

开孔尺寸   194×138mm

供电电源   24VDC

额定功率   5W

外部接口

串口       1X232,另有1X232/1XRS485可选

USB        1主1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