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励磁控制模式疑问

楼主(2014-04-16):
一直不明白如下问题:

1、590如果采用电流控制模式的话,起动转矩较电压模式大,适合重载起动!但是速度会相应的下降,这是本人调试时亲自发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2、我查看了很多说明书,知道采用电流控制模式时,是给励磁回路一个恒大的电流,进而产生一个恒定的磁场,当有电枢电流时,在力作用下使转子转动。那电压控制模式是使励磁回路的端电压恒定,为什么说此时励磁回路的电流就不恒定呢?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很多说明书也一带而过,没有详解。我想知道很详细的解释过程

3、英文资料书上说的电压控制是开环控制,电流控制是闭环控制,这个很深奥啊,本人对于自动控制原理略懂,有没有详细的解释

     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摘抄可以,千万别牛头不对马嘴!新人请多关照

网友A:
恒压时励磁线圈电流随着温度变化而跟着变化。

网友B:
呵呵,因为励磁的线包是铜的,铜的电阻会随温度变化,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
一直是用他励也没有研究过别的

不是清楚还有电压控制

网友D(2014-08-29):
590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两种模式,为什么电流控制适合重载起动,这个很简单,举个例子,当你要举起一个50斤重的东西时,假如你一开始就使用100斤的力去举它,那么这东西一下子就被你举了起了,但是,如果你是慢慢去尝试,先用10斤的力举,举不动,加到20,30,40,50,直至举起来了.至于电压是开环,电流是闭环,我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在590中,有两个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如果速度环闭环,那么电流环就开环,如果叫电流环闭环,那么速度环就开环.看你控制要求需要用什么环闭环,如上例,如果是举东西,得看你是一下就要举起来,还是慢慢尝试举起来.以上,纯属个人见解,见笑.

网友B(2014-11-21):
引用 网友B:
呵呵,因为励磁的线包是铜的,铜的电阻会随温度变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