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报警信息设置

楼主(2014-04-16):
我是个新手,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台达人机如何把伺服报警信息设置到人机里

网友A:
关键在于"ALMxx"是否有地址?然后建立伺服与PLC之间的通讯,最后显示到人机上。

网友B:
你好,估计您是将伺服的异常输出的开关量来作为报警的吧。这个不能体现报警类别。

想实现报警类别估计要用到通讯才行,这就比较复杂了,我也没搞过,观望中。。。

网友C:
把伺服与触摸屏通过专用数据线连接后,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