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七

楼主(2014-04-16):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七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顺序延时开,延时关的问题

  我想X0触发后先接通Y0,延时1分后再接通Y1,再延时1分后接通Y2~Y3,再延时1分后先关Y2~Y3,再延时关Y1.再延时关Y0,我试了能延时开,不能延时关,我刚学PLC,请大家指点。谢!

   回复:按楼主现在编出的程序是达不到你要求的控制作用的,你可参考1楼网友的回复帖(见下图):

1楼网友的回复帖:

………参考梯形图时间为10秒!如果需要1分钟把K100改为K600。

 1楼的程序稍有点毛病。即:程序下数第3行程序语句中,应再串接T4的常闭触点,这样改程序就正确无误了,即可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改动部分见下图:

    因为不加T4常闭点,当T4=1时,M0是不能被复位,即T3、T4也不能复位为0的。这样每次按启动运行结束后,如再按启动按钮时,程序是不运行的,因为T4闭合其常闭触点断开,必须先按停止按钮(X5)后,再按启动按钮,方可运行。修改后,就可不必在按启动按钮前,必须先按一下停止按钮了。

修改后的输出端Y0、Y1、Y2、Y3及定时器T0~T4的时序波形图如下:

上图中粉色波形为:Y0、Y1、Y2及Y3的时序波形图,蓝色为T0~T4的时序波形图

       二、求助帖:三相电的问题(求求高手给解答一下)

  在电工三相交变电中,三相三线对称负载制供电中,中线的取消时,负载如何得到负半周电压的,没有中线咋流的,一个周期的电压波咋流的,我是刚学电的
   既然交流电是不停的在变化电流的方向的,那么电线的两根线就在不停得互相变换充当正负极咯?那么两根线就应该是对等的咯?
那为什么还会有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呢?可以发到我的QQ1543952148
谢谢高手们的解答,我非常期待能给我答案,我是新来的,没有什么分可以给你们,不好意思.不过我会给一些补偿的,请相信

   回复:看来你没有学过三相电,电与水相似,我就用水的现象来说明,你就会明白的。

      电流类似水流,电压又叫电位差,它类似水位差,用二个盛水的瓶子,用一根细管将其连接,如二个瓶子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细管里是不会有水流的,但把一个瓶子抬高,就会产生水流,即水流由高瓶流向低瓶。

     如用ABC 3个瓶子,再用3个细管分别与3个瓶子连接(即构成角形接法),如将A抬高30CM,B抬高10CM,就会发现,A中的水向BC二瓶流动,B也向C流动。如把C再抬高20CM,结果发现,A向BC流动,但C却向B流动,其原因就是水是由高处向低处流的。

     交流电的电流是正负二个方向变化的,如同瓶子在一个水准面上上下移动,使水管里的水流方向正反变化一样。三相电,好比ABC 3个瓶子在做周期性的上下移动变化,但它们不是同时上下移动的,而是彼此错开3分之1的变化周期,这样就使ABC3者之间时时会有不同的电位差,使连接的负载产生电流的。这就是三相电不用0线也能使负载通电的道理。

  三、求助帖:西门子二分频电路怎么理解!

我是个PLC学习新手,实在很不懂这个程序怎么理解啊!……我现在对PLC的扫描周期有些模糊,能给我说下吗?就以这个例子说明以下扫描过程。实在感谢了!

   回复: 你的这个程序是2分频电路,现按你的要求将扫描周期及分析程序讲一下:

一、扫描周期:

  PLC 运行是从编写的程序的第一条编程语句的第一个指令开始,按编程顺序从头到尾逐个逐条进行询问判断,每个程序语句如判断结果=1,则使输出为1或置位或复位等,否则输出不变。一直询问判断到程序的最后一个语句。这个从头到尾的询问判断过程,称之为一个扫描周期。接着PLC会第二次从程序的第一个语句进行从头到尾逐个逐条进行询问判断,即为第二扫明周期。。。PLC运行过程就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到尾的询问判断每一个指令,即循环扫描。

     现以你编写的程序为例:整个程序只有2个网络,运行时是从网络1的 I0.0的常开触点开始询问判断,接着是前沿┤P├....一直到网络2的Q0.0输出线圈为止,为一个扫描周期。接着又重复从网络1的 I0.0的常开触点开始询问判断,进行第二次扫描。。。

    下面具体分析未按按钮与按下按钮时程序的运行状态:

  1、未按按钮时,扫描从网络1的I0.0开始询问判断:由于此时未按按钮,即 I0.0=0,能流不能通过该支路,即不会产生I0.0=1的前沿,故判断结果其输出M0.0=0。网络1询问判断完后,进入网络2的询问判断:先判断AC支路,此时M0.0的常开触点断开、而Q0.0常闭触点闭合,二者相与的结果=0,能流不能通过该支路,接着再判断EG支路,M0.0的常闭触点闭合、而Q0.0常开触点断开,二者相与的结果也=0,能流也不能通过该支路,故输出线圈Q0.0=0。接着程序又从网络1的I0.0开始询问判断。。。其程序始终保持M0.0=0、Q0.0=0状态不变。

1、 当第一次按下钮:扫描又从网络1开始询问判断I0.0时,因I0.0此时由0

↑1 ,故产生上跳前沿(P),此支路通导,判断结果使输出线圈M0.0=1,进入网络2的询问判断:先判断AC支路,此时M0.0的常开触点闭合、而Q0.0常闭触点闭合,二者相与的结果=1,能流能通过该支路,接着再判断EG支路,M0.0的常闭触点断开、Q0.0常开触点断开,二者相与的结果=0,能流也不能通过该支路,这2个支路为并联,能流仍可流入输出线圈,故输出线圈Q0.0=1。接着程序又从网络1开始进行第二次扫描判断:此时I0.0=1,但其由0↑1的上调过程已结束,即此支路不同,判断结果M0.0=0。进入网络2的询问判断:先判断AC支路,此时M0.0的常开触点断开、而Q0.0常闭触点断开,二者相与的结果=0,再判断EG支路,M0.0的常闭触点闭合、Q0.0常开触点闭合,二者相与的结果=1,故判断结果,能流可以通过EG支路流入线圈,故输出线圈Q0.0 =1。。。以后的各次扫描,包括按钮抬起,只要没有再次按钮,判断结果与第二次扫描结果一样,即输出线圈Q0.0保持=1状态

3、当第二次按下钮:扫描又从网络1开始询问判断I0.0时,因I0.0此时由0↑1 ,故产生上跳前沿(P),此支路通导,判断结果使输出线圈M0.0=1,进入网络2的询问判断:先判断AC支路,此时M0.0的常开触点闭合、而Q0.0常闭触点断开,二者相与的结果=0,能流能通过该支路,接着再判断EG支路,M0.0的常闭触点断开、Q0.0常开触点闭合,二者相与的结果=0,即能流不能通过这2支路,流入线圈,故输出线圈Q0.0=0。接着程序又从网络1开始进行第二次扫描判断:此时I0.0=1,但其由0↑1的上调过程已结束,即此支路不同,判断结果M0.0=0。进入网络2的询问判断:先判断AC支路,此时M0.0的常开触点断开、而Q0.0常闭触点闭合,二者相与的结果=0,再判断EG支路,M0.0的常闭触点闭合、Q0.0常开触点断开,二者相与的结果=0,故判断结果能流不能通过线圈,即Q0.0=0。程序回复初始状态,

    当第三次按按钮,其输出同第一次按钮输出。即Q0.0=1,当第四次按按钮,其输出同第二次按钮输出。即Q0.0=0。。即每按一次按钮,其输出Q0.0将改变一次输出状态。

从上述程序分析可见,它与分析电路一样:对一个串联支路必须每个串联触点皆闭合,

此支路通导。对于并联之路,必须先一路一路判断各并联支路是否通到,最后再判断输出。只要有一路通导,其输出就导通。这就是逐条分析程序的原则。

   如想作二分频输出电路,还可用如下几种方法:

1、用SR触发器组成双稳态电路,即每按一次按钮,其输出状态将改变一次输出状态,见下图:

2、用I0.0=1的前沿对一字节存储器(MB10)进行加1计数,将M10.0送入Q0.0,其Q0.0的输出数,即为按钮(I0.0)按下次数的二分频。见下图:

        四、求助帖:请教给位老师:怎样用PLC控制两台电机轮换使用

  最近刚开始学三菱PLC,一个污水池有两台水泵由普通水位开关控制高水位和警戒水位启动,现在可以高、警戒可以启动,但不知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有望各位高手教教。不胜感激!

  回复: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的编程可以这样编,见下面梯形图:

 用MB0计数器的最低位M0.0做容许启动标记:当M0.0=0时按启动按钮,将容许1号泵启动,当按停止按钮时,由M0.0=0,使1好泵停车,同时使MB0加1,这样使M0.0将由=0变为=1。如再按启动按钮,由于M0.0=1,故使2号泵启动,按停止按钮,使2号泵停车,又使MB0加1,此时M0.0又=0,故再按启动按钮,1号泵启动。。。这样编程即可实现2个泵循环启动与停车的控制作用。

  求助者又问: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

很好!多谢指教,不胜感激!假如在警戒水位时需要同时启动两台泵时,怎样写?这是西门子的吗?

  再回复:增设I0.2为警戒水位开关,用I0.2的触点分别与网络1中的M0.0的常开与常闭触点并联即可。见下图:

这样当水位降到低于警戒水位面时,I0.2=1,此时如按启动按钮,1号与2号泵同时启动。如要求水位低于警戒水位面时,1号与2号泵会同时自动启动,其网络1应这样改,见下图: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支持原创,感谢楼主赐帖!!!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如王工一样支持工控网

网友A:
此帖已授予精华帖,欢迎各位点评与学习!

网友B:
两台水泵轮换使用例程,简洁,易读,若能再次基础上增加在自动模式下由高低水位触点控制水泵轮换,就更完美,谢谢楼主赐贴,楼主的精神值得我辈好好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每期都有好贴,帖子的每一句话,都那么细腻,看着受用不浅。

网友D:
楼主好贴,受用不浅。

网友E:
两台水泵的使用循环指令是不是好些?自加指令使用多了数据不会溢出吗?个人意见,有什么不对请多多包涵。

楼主:
回6楼:自加指令使用多了数据不会溢出吗?会溢出,但没关系:因为用MB0加1计数,程序只取MB0的最低位M0.0的状态值:MB0每加1,其M0.0就改变它的状态:0↑1↓0↑1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感谢楼主赐帖!!!楼主的精神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网友G:
MB即Memory Byte 对应M0.7 ~ M0.0                                                   MB0的8个位地址是M0.0、M0.1、M0.2、M0.3、M0.4、M0.5、M0.6、M0.7,最低位是M0.0,最高位是M0.7        对应二进制:数值转成2进制即00000000,对应M0.7 ~ M0.0   。1就是00000001  对应M0.0 .所以M0.0 ON

网友H(2014-09-26):
高手啊,见识了,真心谢谢啊

网友I:
王老好威武,什么都分析的面面俱到。很详细,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