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维修(S7-200)通信口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14-04-16):
一、从PLC内部考虑:

  1、采用隔离的DC/DC将24V电源和5V电源隔离,我们分析了三菱、欧姆龙、施耐德PLC以及西门子的PROFIBUS接口均是如此。

  2、选用带静电保护、过热保护、输入失效保护等保护措施完善的高挡次RS485芯片,如:SN65HVD1176D、MAX3468ESA等,这些芯片价格一般在十几元至几十元,而SN75176的价格仅为1.5元。

  3、采用响应速度更快、承受瞬态功率更大的新型保护器件TVS或BL浪涌吸收器,如P6KE6.8CA的钳制电压为6.8V,承受瞬态功率为500W,BL器件则可抗击4000A以上大电流冲击。

  4、R1和R2采用正温度系数的自恢复保险PTC,如JK60-010,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为5欧,并不影响正常通信,当受到浪涌冲击时,大电流流过PTC和保护器件TVS(或BL),PTC的电阻值将骤然增大,使浪涌电流迅速减小。

  二、从PLC外部考虑:

  1、使用隔离的PC/PPI电缆,尽量不用廉价的非隔离电缆(特别是在工业现场)。西门子公司早期出产的PC/PPI电缆(6ES7 901-3BF00-0XA0)是不隔离的,现在也改成隔离的电缆了!

  2、PLC的RS485口联网时采用隔离的总线连接器,如PFB-G,速率为0~1.5Mbps自动适应,外形和使用方法与西门子非隔离的总线连接相同。

  3、 与PLC联网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触摸屏等的RS485口均使用RS485隔离器BH-485G进行隔离,这样各RS485节点之间就无“电”的联系,也无地线环流产生,即使某个节点损坏也不会连带其它节点损坏。

  4、RS485通信线采用PROFIBUS总线专用屏蔽电缆,保证屏蔽层接到每台设备的外壳并最后接大地。

  5、对于有架空线的系统,总线上最好设置专门的防雷击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