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拉力试验机的误差故障

楼主(2014-04-16):
  拉力试验机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多少会出现一些故障,作为拉力试验机的忠实用户,应该多学习一些关于仪器的故障解决方法,有利于以后更好地使用仪器,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拉力试验机出现误差该如何解决。

  一、示值正偏差超差。

  二、示值负偏差超差。

  三、示值误差在度盘上呈现“前正后负”或“前负后正”且个别点超差。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该作如下调整:

  第一种情况:在确认仪器安装水平度符合规程要求后,首先要检查工作部分的摩擦力是否过大,如果是,应调整导轮间隙,消除摩擦力,必要时清洗工作油缸,如排除摩擦力影响后仍然存在正差,则应将测力部分(读数机构)中的摆杆与推板连结轴套的紧固螺钉松开,将推板向内侧调整,固紧紧固螺钉后,由小度盘逐级检定,反复数次,直至检定合格,如果小度盘合格,而大、中度盘仍超差时,应适当增加B铊及C铊的重量,直至检定合格。

  第二种情况:应首先检查测力活塞是否安装正确,摩擦力是否过大,排除此原因后,将推板向外侧调整,将小度盘调整合格,如大、中度盘仍超差,应适当减轻B铊及C铊的重量,直至检定合格。

  第三种情况:此时应改变推板与齿杆头接触面的角度,该接触面通常是用一块平整的钢片通过上下两个螺钉固定在推板表面,调整方法是将两个螺钉松开,用铜皮或者其他轻薄的金属片垫在钢片与推板之间的上侧或下侧(只能垫在一侧),借以改变角度,反复检定调整后直至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