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恒温恒湿试验箱降温慢的原因

楼主(2014-04-16):
  由于恒温恒湿试验箱设备使用时间过长,或者操作不当,会引起恒温恒湿试验箱降温缓慢的情况,接下来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降温慢的原因,该如何处理。

  原因一:

  1.由于是温度保持不住,观察制冷压缩机在试验箱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启动,压缩机在环境试验设备运行过程中都能够启动,说明从主电源到各压缩机的电器线路正常,电器系统方面也没有问题。

  2.电气系统没有问题,继续检查制冷系统。首先检查两组制冷机组的低温(R23)级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压力都较正常值偏低,而且吸气压力呈抽空状态,说明主制冷机组的制冷剂量不足。

  3.用手摸主机组R23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管路,发现排气管路的温度不高,吸气管路的温度也不低(未结霜),这也说明了主机组的R23制冷剂缺乏。

  原因二:

  1.未确定故障原因,结合试验箱的控制过程进一步确认故障原因,该试验箱拥有两套制冷机组。

  2.一为主机组,另一为辅助机组,在降温速率较大时,两组机组同时工作,在温度保持阶段初期,两组机组依然同时工作。待温度初步稳定下来,辅助机组停止工作,由主机组来维持温度的稳定。如果主机组R23泄露,会使主机组的制冷效果不大,由于降温过程中,两机组同时工作,故没有温度稳定不住的现象,而指示降温速率降低。在温度保持阶段,一旦辅助机组停止工作,主机组又无制冷作用,试验箱内的空气就会缓慢上升,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控制系统就会启动辅助机组来降温,将温度下降至设定值(-55℃)附近,然后辅助机组又停止工作,如此反复,便会出现如图3所示的故障现象。

  至此,已确认生产故障的原因是主机组的低温(R23)级机组的制冷剂R23泄漏。对制冷系统进行查漏,用检漏仪和肥皂水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发现一热气旁通电磁阀的阀杆裂了约1cm的细缝。更换此电磁阀,对系统重新充氟,系统运行正常。由于上文可以看出,对该故障现象的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有易至难,先“外"后“里",先“电气"后“制冷"的脉络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熟悉和了解试验箱的原理和工作过程是分析故障判断故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