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提升滑落如何保护

楼主(2014-04-16):
用施奈德变频器控制设备提升,这两天出现滑落现象,在PLC程序里怎样做保护程序或是加怎样的硬件保护,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增加变频器用的电抗器试试看

网友B:
需要刹车晶体。。。。。。。。。。。。。。。。。

网友C:
可以利用施耐德变频器的RC2编程功能,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情况下,RC2导通,并将其将为输入点,接进PLC! 一旦变频器停止输出,RC2信号就断开!

出现滑落,是缓慢的向下滑还是自由落体?如果是缓慢的向下,看看马达的刹车片是不是间隙过大或都磨损严重了!如果是自由落体,检查一下刹车动作时电机实际上有没有在转动,这个跟PLC里的控制有关系。或都是因线路或程序的原因,正反转信号同时启动了,这时变频器会起保护,停止输出,而刹车回正/反转信号工作了。

当然,还得去查查马达减速机那一部分,有没有螺丝松动。

网友D:
你可以在PLC中加入"贴闸皮"功能,在将要到达停车位时先加入部分闸皮,到停止时全部抱闸.前提是你的提升设备中有液压系统吗?液压系统中需要有控制压力的KT线圈(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控制闸门的大小,从而控制整个液压系统的压力大小),就像我们开汽车要到位时先带点刹车.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械间隙或磨损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PLC中加入"贴闸皮"功能,在将要到达停车位...

 硬件中加入测量距离的轴编码器,AD/DA转换模块

网友E:
将抱闸制动装置的打开时间做个延时控制

网友F:
你指的是溜钩吗?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没找到原因,在程序里加了保护,在硬件上加了单独控制抱闸,只能这样先看着了

网友G:
调节一下电机抱闸的间隙吧,如果在下滑时,变频器报警,就换一套功率大一组的电机和变频吧,我觉得三菱的和ABB的变频都比施耐德的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