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背光设置

楼主(2014-04-16):
根据软件设置,即当报警时触摸屏点亮

网友A:
用 !SetDevice(设备0,6,"BACKLIGHTON()" ) 点亮背光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 !SetDevice(设备0,6,"BACKLIG...

 要加“TPC系统控制”这个驱动,注意设备0这个要根据你添加的驱动来对应的改

网友B:
只可以设置触摸屏的亮或者灭(方法同二楼),不可设置亮度

网友(2014-09-09):
TPC系统控制????????????

网友C(2018-01-28):
用 !SetDevice(设备0,6,"BACKLIGHTON()" ) 点亮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