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搁你一分钟时间

楼主(2014-04-16):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项目,只怪小弟上学时打瞌睡,对椭圆的节点坐标不会求,希望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在此感谢。

如下图所示,椭圆的左右长度为10,上下长度为6,已知X坐标,求X坐标对应的Y坐标a和b。

csca

网友A:
这个是三角函数噢!老兄

网友B:
问的蹊跷,答得外行。。。呵呵。。。工控网电工都是什么层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蹊跷,答得外行。。。呵呵。。。工控网电工都是什么层...

 问的怎么蹊跷了,大师可否帮忙搞个公式出来啊?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13730920629  问的...

 左右长度...上下长度....

那叫椭圆的长轴和短轴...

http://www.baidu.comli<x>nk?url=rPaIed1T4r5VaONNzHLHJZFAEc3Sy4d0JaU2crEhfQnR2T9ybWjCa4CQtIi1V0t-oCIwg1EeAoHlCl2AG_zve_&wd=%E6%A4%AD%E5%9C%86%E5%85%AC%E5%BC%8F&issp=1&ie=utf-8&tn=baiduhome_pg&inputT=60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大师说的是,不过你给的地址是否有误啊。进不去啊!

楼主:
感激啊

节点坐标计算, 如图1所示,已知工件轮廓曲线方程y=f(x),起点坐标A(xA,yA),终点坐标F(xF,yF),求节点B、C、D、E,…的坐标。 以A点为起点,A点的x坐标xA已知,则:xB=xA+△x,xC=xB+△x,…,根据工件轮廓曲线方程y=f(x),即可求得各节点的y坐标。

现在问题是方程y=f(x)里面的f怎么求啊?

网友D:
晕死,兄弟,好像是高中的知识哟,写出椭圆的方程,变换一下就能求出Y,知道X也知道Y,那么就能很轻松的求出这个坐标点到圆心的距离了。

网友D:
直接百度上个图,y等于多少不用说了吧?

网友E:
这个问题和工控关系不大,纯高中数学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做的这个项目就需要这个,从D点开始,把一个筒体内壁堆满,筒体在不停的旋转,筒体侧边有一个圆,堆到圆处,自动让开圆。当然旋转和提升均采用伺服电机,别说G代码什么的,不行。最后的结果只需要设置A、B、C、D的坐标点即可。

网友F:
你的椭圆方程是:(x^2)/25+(y^2)/9=1,讲x值带入后直接由方程式求y值!

网友G:
学习了一下,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H(2014-05-17):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一下,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I:
25/(x*x)+9/(y*y)=1

网友J:
高一数学里面的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