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闭环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4-04-16):
安川H1000 37KW变频器,用在行车起升机构上,电机是30KW,额定电流59A,控制方式为端子多段调速,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空载时,在1段速(10HZ)变频器输出电流为37A,2段速(20HZ)电流为47A,3段速(30HZ)为60A,四段速(50HZ)为18.7A。起吊负载时,上升运行正常,下降运行报OC故障。重新做旋转子学习出现END1(V/F设定值过大),请问安川高手,一般是什么原因会引起上述故障。谢谢!变频器已经运行一年多,直到现在才出现此故障,以前也偶尔报OC故障,最近几天越来越严重,每次带载下降都报OC故障。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旋转型确认有无负载。可以使用V/F控制确认是否外围正常。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力矩限制控制在百分之八十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