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液位检测与控制

楼主(2014-04-16):
洗衣机液位检测与控制  全自动洗衣机用两种液位传感器综合测试系统第六图书馆介绍了综合测试系统用于检测全自动洗衣机用液位开关及模糊洗衣机用液位传感器,用一台检测仪器代替原有的两套检测设备,可以满足用户生产线上对传感器质量全检的要求,且准确度高,操作简便,性能可靠。介绍了综合测试系统用于检测全自动洗衣机用液位开关及模糊洗衣机用液位传感器,用一台检测仪器代替原有的两套检测设备,可以满足用户生产线上对传感器质量全检的要求,且准确度高,操作简便,性能可靠。  全自动洗衣机中一般采用的液位开关就是压力式水位开关,它装在洗涤缸的上部,它有一根下端开口的气管通到缸底,进水时管里的空气被封闭在里面出不来,就形成比外界稍高的压力。水位越高压力越高,这样根据压力就可间接测知水位。而压力的测量仍然用弹性元件,靠元件的变形带动触点完成通断动作。这种测液位的方法叫做“静压法”,在工业中用的不少。  在水处理中,液位控制往往关系到整个工艺的安全性、经济性和可行性。     在一个水处理的工艺流程中,一般都有原水,中间水箱,产水箱,反洗水箱,甚至废液箱等。体积有大有小,一般地,产水箱、原水箱等都会比较大,尤其在大型的生产线,这时在水箱中往往需要使用多个液位开关控制多个液位。每个液位对应不同的动作,常见的有泵的启停,产水的启停等。而有些水箱虽然很大,但是并不一定需要多个液位开关。     例如,在一个RO纯水生产线上,使用RO浓水作为反洗水储存在反洗水箱内。在反洗水箱中,液位开关只有一个,既低液位控制开关,用于检测反洗时水箱中的水量,而不用检测水箱是否满溢。因为RO生产纯水不停,浓水就不可以停止排放。而对于产品水箱,则需要设置低液位和高液位控制开关。高液位开关用于检测水箱是否装满,是则停止产水;低液位开关用于监测在用水时,产品水箱内产水是否足够,不足则需停止产水外送。   对于一些需要更精确控制液位的场合,还可以设置多个中液位控制开关,一般是在高低液位控制开关之间等距离分布设置。  液位开关全自动洗衣机 液位开关是用来控制液位的开关,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应用莫过于其在全自动洗衣机中的应用。小型液位开关利用介质具有一定的导电性原理判别液体是否与探针接触,当液体与探针接触时,液位开关的输入阻抗变小;利用此原理制成的电导式液位开关,可应用于食品饮料、水处理、酸碱盐溶液等行业的液位检测以及管道内的液位检测。  液位自动控制。该液位自动控制器电路由电源电路、液位检测电路和控制执行电路组成,如图所示。当储液池内液位达到低液位电极L时,低液位电极L通过液体与主电极M相接,整流电路有直流电压输出。当储液池内液位到达高液位电极H时,高液位电极H通过液体与主电极贩接通,使V导通,IC的2脚 和6脚变为低电平,3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K吸合,其常闭触头K断开,使交流接触器KM断电释放,切断加液泵电动机M的工作电源,加液泵停止加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