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Z系列的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接入控制线路是否要按电机控制的标准接法?

楼主(2014-04-16):
YWZ系列的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接入控制线路是否要按电机控制的标准接法?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接法。对于液压制动器,我通常是与动力电机并联,因为制动器电机功率相对较小,接在动力电机上对启动接触器没影响,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则要另外加加装控制,保证制动器打开与电机启动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接法。对于液压制动器,我通常是与动力...

液压制动器是单相还是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