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介绍(洗衣机水位传感器) - 液位传感器

楼主(2014-04-16):
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介绍

水位传感器就相当于压力开关。

当你设定好一个压力值以后,注水后产生水压,达到压力值后就自动通电,达到了开关的作用洗衣机水位开关分为电子式(可调电阻式)和开关式两种,它们都是通过水位上升时所产生的空气压力通过管道传递到传感器使电阻发生变化或内部开关接通来使电脑产生动作的,它损坏后都会产生注水不准,长注水不动作(运转),排完水后不甩干(此情况比较少见,原因是传感器不复位)。

检修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时应注意检查管道是否破裂,两端密封是否良好,传感器是否漏气,检查传感器时可用嘴从空气入口处吹入空气同时用表测量传感器两端阻值是否发生变化或开关是否接通,开关式传感器上面的螺钉是用来调整水位注入高低用的,水位不准时可调整。

网友A:
洗衣机上集气取压测液位这个方法,最早是俺提出来的 。。。。。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