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动机

楼主(2014-04-16):
变频器运行在16hz,用氖泡测电笔测电机外壳,氖泡发亮通红,

  问怎样消除此现象

网友A:
电机壳和变频器接地连接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电机外壳没接零线。四线系统接零线(PEN)到电机外壳;五线系统接保护零线(PE)到电机外壳。

这种情况是安装错误,是安全隐患。

网友D:
一种是接地造成

还要检查一下电机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网友E:
这个很正常,随然我也不懂变频器,但是我估计接地线可以解决!

网友F:
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网友G:
安装任何用电设备都必须可靠的接地或者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