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4-04-16):
各位老师,你好。40A的SSR控制1.2KW的电阻丝,没加控制电压时测到有0.6A的电流,正常不?

网友A:
虽然有所了解,但不熟悉,请参考此贴,希望对你有帮助。12楼说到有关漏电电流。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1/151147_1.shtml

网友B:
没加控制电压,双硅不会导通,怎么会有电流?不正常。

测负载电压,如果负载有电压,你的固体继电器漏电了。

用什么方法测量的电流啊?

网友C:
应该不正常吧。。。。SSR没导通情况下,应该不会有电流的。。

网友D: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SSR本来就成在漏电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