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三菱PLC:FX1S-20MR通电后没有电源指示

楼主(2014-04-16):
我将电源板打开后,发现bel元件断开(好像是保险),更换后又打掉了。

请大家指点,此故障应该怎样处理。

从电源板出来的插针的定义。

谢谢。

网友A:
如果有说明书,可先看说明书;或者,询问供货商(者)。

网友B:
开关电源就是提供24V+5V,你可以自己看一下线路板处理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如果我外加个5V电源,应该能读出里面的数据吧。

请指点。

网友C:
开关电源损坏,一般开关管击穿

楼主:
我想外加电源,从PLC里将程序读出。

请问,电源板输出的插针,是怎样定义的。1,2是交流220V。

其他管脚呢。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电源板输出管脚排列:1=地,2=L,3=N,4=+5V,5=+24V,6=GND(24V),7=GND(5V)。

我给CPU板加上5V电源,从PLC里读不出数据,显示通信不上。

请指点,是什么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