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00句以上的皮带控制plc程序

楼主(2014-04-16):
要做毕业设计,想做一个和找的工作有关的课题,最好是s7-200的煤炭皮带传输plc程序(200句以上),所得资料仅供参考学习,绝不雷同!谢谢!

楼主:
个人邮箱598609649@qq.com

网友A:
 晕,这也要人家上传 ? 一个皮带传送 看你有多少段,不能论程序多少句吗 ?

网友B:
你的技术要求你是什么呀,什么也没说怎么编程序呀。几条皮带,都控制什么。比如:电机有几个,抱闸电机有没有。需要连锁控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技术要求你是什么呀,什么也没说怎么编程序呀。几条皮...

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要求不得低于200句,输入输出不要太少,其他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也要人家上传 ? 一个皮带传送 看你有多少段...

新手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要求不得低于200句,输入输出不要太少,其他的不管...

网友C:
我给你说个框架,够你整一段时间。

皮带输送机,皮带头驱动的(头尾驱动的你搞不现实)。

1、就搞个变频器驱动吧,变频器的控制用MODBUS吧,这样PLC的简单通信算是有了,S7-200有MODBUS库也不复杂。

2、在皮带尾辊(被动辊)上搞个编码器,AB相,作为监测皮带速度防止打滑,这样高速计数器算是有了。

3、然后再搞个皮带纠偏装置,就搞两个距离检测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到PLC,这样模拟量输入也有了。

4、再搞个智能电动执行器用于皮带纠偏的执行机构,PLC输出4---20mA到智能电动执行器,这样模拟量输出也有了。

5、还得整个文本显示器(最好是触摸屏),用来显示皮带驱动变频器电源电压、电流、皮带速度、皮带跑偏位置等等等等信息(约多约好),这样人机对话也有了。

6、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有启动、停止、故障复位等按钮,还得整指示灯,还有前后级皮带之间的连锁信号,这样开关量也有了。

上面这几个整齐了,也差不多要上2000步了,符合你的要求,PLC最基本的知识点也过一遍了,老师没理由不给你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说个框架,够你整一段时间。皮带输送机,皮带头驱动...

给大神跪了~~谢谢!我先一步步琢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说个框架,够你整一段时间。皮带输送机,皮带头驱动...

 皮带的工艺真是炉火纯青,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E: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发帖,关于比较长的皮带传输机的头尾出力,并且同步的问题。各位大神谁来解答一下,有什么思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皮带长了,负载那么长的距离,一头出力肯定歇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发帖,关于比较长的皮带传输机的头尾出力...

 除非很特殊的应用,头尾同步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变频器和通讯技术的应用更是使这个问题变得再简单不过了,百度上一搜一大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