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14-04-17):
如何只用一只编码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以便控制速度的同步,该如何连接,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1,首先你的 变频器 要有 编程器采集功能

2,在变频器中设置你需要输出的速度,然后变频器 闭环运行控制

网友B:
用英威腾GD35,频率通道选择脉冲串给定,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具体可以先到官网下载一个说明书了解一下

网友C(2014-10-03):
1,首先你的 变频器 要有 编程器采集功能

网友C:
2,在变频器中设置你需要输出的速度,然后变频器 闭环运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