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野电气电流表的的应用说明

楼主(2014-04-17):
三相电流表特点

        1、输入信号、完全隔离、产品抗干扰能力强、电流输入、5A或1A、电压直接输入、或变比后100V

        2、可测量交流电流、正四位LED显示、或选择LCD液晶显示、任意设定电流互感器变比、软件校准、测量精准、性能价格比较高

        3、可选择模拟输出DC4-20mA、三相带三路DC4-20mA、可选继电器报警输出、最多两路、实现上下限监控、可选RS485、Modbus协议、直接与PLC、上位机通讯

        4、多种外形尺寸可选、部分尺寸完全与指针表兼容、适用于电源电控设备、开关柜、电源柜等。特殊定做DC48V供电、应用在通讯电源柜系统。

三相电流表应用范围

  三相电流表主要是应用于控制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变电站自动化、配电网自动化、楼宇自动化、工业自动化、小区电力监控、智能建筑、开关柜等领域。

三相电流表安装方法

  1).三相电流表在固定的配电柜上,选择合适的地方开一个开孔尺寸的安装孔。

  2).松开定位螺丝,取下固定夹。

  3).将仪表安装插入配电柜的仪表孔中。

  4).插入仪表的固定夹,固定定位螺丝。

  注:L-N为辅助电源请按仪表外壳接线图正确接线

DW三相电流表接线方法

  电流输入:标准额定输入电流为5A,大于5A的情况应使用外部CT。如果使用的CT上连有其它仪表,接线应采用串接方式,去除产品的电流输入连线之前,一定要先断开CT一次回路或者短接二次回路。建议使用接线排,不要直接接CT,以便于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