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跌落试验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17):
  跌落试验机在很多的领域中也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跌落试验机的使用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不注意细会直接造成仪器的性能差,损伤仪器的元件,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1、电机为380伏电压,将随机附带电源线接入三相电源并接地,将控制箱与跌落试验机机亦用随机所带之连接线按插头适配情况接好;

  2、跌落高度要进行限高设定,以防止升降高度过高或者过低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

  3、测试之前应该对跌落试验机系统数据进行复位,并重新设置;

  4、按上升键升置所设定高度时,自动停止上升,此时进入待测状态(操作人员离开测试区)按下跌落键,测试物品自由落下,测试完成;

  5、跌落试验机电源指示灯亮,仪表自检后进入待机状态;

  6、测试过程中,跌落试验机周围严禁站人,应通过远程遥控进行操作;

  7、被测物体放于工作台面后,一定要用固定杆加以固定以防意外发生;

  8、实验测试数据有偏差,此原因可能是有跌落高度和测试物品尺寸、触及面板尺寸大小共同决定的,请详细检查这几项数据并重新测试;

  9、如果实验开始时工作台没有在最低位置,请按复位键使工作台恢复到最低位置状态,然后再进行实验;

  10、试验完成后应按降低键使工作台面降至最低位置后再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