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楼主(2014-04-17):
GX WORKS2软件中为什么不能使用相对定位(DRVI)及绝对定位(DRVI)指令?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你的PLC型号支持定位功能。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确定plc支持与否

网友C:
任何PLC,不同类型就有不同的适用指令,当然大多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你的PLC型号支持定位功能。

 FX2N系列不支持吗(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