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什么方法调式plc

楼主(2014-04-17):
用哪几种方法调式plc最好啊

网友A:
是程序吗,当然是在线监控。

网友B:
 你想怎么调试就怎么高度!只要 能达到 人家的技术要求就是

网友C:
一般分为模拟调试和在线监控模式

模拟调试:在你携号程序以后可以在模拟编程软件环境下模拟运行

在线监控:就是PLC和你要通讯的设备(变频器、上位机)硬件连接好,软件设置好以后调试。

一般模拟调试好以后,现场还要进行调试的。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