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风速仪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4-04-17):
实验主要针对某处风速的测量。适用于工厂企业通风空调,环境污染监测,空气动力学试验,土木建筑,农林气象观测及其它科研等部门的风速测量。

该仪器是根据加热物体,在气流中被冷却,其工作温度为风速函数这一原理设计。该仪器由风速仪探头及测量指示仪表两部分组成。

具体工作原理如下:

风速探头为敏感部件,当一恒定电流流过其加热线圈时,其敏感部件内,温度升高并于静止空气中达到一定数值。此时,其内测量元件热电偶产生相应的热电势,并被传送到测量指示系统,此热电势与电路中产生之基准反电势互相抵消,使输出信号为零,仪表指针也相应指于零点。若风速探头端部的热敏感部件暴露于空气流中时,由于进行热交换,此时将引起热电偶热电势变化,并与基准反电势比较后产生微弱差值信号,此信号被测量指示仪表系统放大并推动电表,由指针示值即可读出被测风速大小。

(1)将仪器水平放好,使直键开关处于原位(向上)。

(2)调节电表机械零点,使表针指于零位。

(3)将探头测杆垂直向上放置,使其热敏感部件全部按入测杆管内,并将风速探头之插头插入“探头”插座。

(4)按下“电源”直键(左起第一)调节“放大器调零”,电位器使指针指于零点。

(5)按下“1m/s”直键开关(左起第二)调节“零点调节”电位器使指针指于零点。

(6)预热十分钟,并重复上述步骤,方可进行测量。

 (7)低风速段(0.05~1m/s)经预热,校准后,可将风速探头测杆端部热敏感部件拉出,使其暴露于被测气流中,注意使测杆垂直,并使其有顶丝一面对准气流吹来方向。

 (8)高风速段(1m/s~30m/s)  (1m/s~10m/s) 风速超过lm/s,按下“30m/s”“10m/s”,直键开关(左起第三)即可读数。(此时按键全部处于按下状态)。

 (9)使用完毕应将直键开关所有键从左至右依次复位。风速探头热敏感部件测杆拉出部分全部按入测杆管内,并拨下插头放入仪器盒原位置。

(10)电池安装; 使用机内电池,安装时必须注意极性不能放错。

 使用外接电源供电时,需注意插头联线与插接均应正确无误,电源电压应符合4.5V~6V要求

 实验数据

测试者根据实际风速测量情况,选择低速或高速调节按钮,并至少测试三次以上,剔除其中粗大数据,取平均值为最后风速数值。

 风速测量实验,重点研究和测定某监测环境中风速的相关参数。通过掌握风速测量技术及数据处理,为学生今后从事各种行业中环境参数检测的风速测量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转载自E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