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维修难点解答(2-1)

楼主(2014-04-17):
欧陆590传动系列产品是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控制装置使用交流110V到500V的3相标准电压,适用于直流他励电动机和永磁电动机的控制。我司专业提供欧陆590维修服务,从芯片级维修到原厂配件更换,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以下是一些欧陆590维修难题的解答,希望对广大客户有所帮助。

问题:请教一下特殊功能块中TENS+COMP CALC怎麽用,在使用卷径计算功能块时卷径总是不稳定,有什麽办法解决吗?
回答:涨力+补偿计算器(TENS+COMP CALC)用于补偿静态和动态的摩擦以及负载惯量。通过把电机转距要求作为速度和加速度的函数来获得补偿。各参数如下:
TENS+COMP(张力+补偿):目的标记号,张力+补偿计算输出;INERTIA COMP(惯性补偿输出):整个惯性补偿监控点;STATIC COMP(静态补偿):静态摩擦补偿设置参数;DYNAMIC COMP(动态补偿变):变化摩擦补偿设置参数;REWIND(卷绕):当电机改变方向时,转换摩擦补偿信号。这个在线路反转时进行。0--禁止,1--使能;FIX.INERTIA COMP(固定的惯性补偿):固定惯性设置参数;VAR.INERTIA COMP(变化的惯性补偿):变化的惯性设置参数;ROLL WIDTH/MASS(卷轴宽度/重量):依据卷轴宽度换算惯性补偿。100%是最大卷轴宽度;LINE SPEED SPT(线速设定值):用来对惯性补偿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FILTER T.C(滤波器时间常数):从线速输入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这个值可能有干扰电机转距的大的纹波成分。因此这个信号要被滤掉,根据这个参数滤波器有一个时间常数;RATE CAL(速率计算):对应最大的线性斜坡速率,换算惯性补偿加速度速成率值到100%。这个参数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秒钟)设置到最大的线性满速斜玻速率。最终的速率值在NORMASISED dv/dt里可以才看到;
注:线性斜率在100秒以上,惯性补偿将不工作。因此这个参数被限制到100.00。
NORMALISED dv/dt(正常的dv/dt): 1、速率计算值=0.00:允许一个外部生成的速率信号使用取代上面描述的计算值。这个速率信号对于最大线路斜坡速率必须正常化为100%。对于大的线性斜坡速率(大于100秒)是非常有用的。2、速率计算值不为零:允许内部计算的速率值被监控。
TENSIONS CALER(张力换算):换算直接从锥度计算器连接的张力要求。 一般在冷轧机中的张力控制中都会用到此功能模块,使用方法见下图:图9

图9 涨力+补偿计算器

问题:我单位的590c的人机界面里没有你所说的配置调速器一栏,是怎么回事,怎么用?
回答:590C是没有配置调速器,些功能块是在更高的版本590P中才有的。配置调速器些功能块的主要做用,以参数的形式把电机的铭牌参数设置进入,在590C的牌本的这些参数是以外部拔码开关形式设置进入。

问题:我修过一个590+的,老是炸可控哇(励磁控制)。板上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从好板上换过、并且刚开机时能工作几秒钟,测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用了几秒后马上不行啦!(有时候炸半控整流桥,更多的是炸输入保险)。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回答:老是炸可控硅,原因很多,先挂个假负载试,用灯泡替换。若半控整流桥选用原装的话,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烧毁可控硅的几方面主要原因: 1、 机及线路有损坏。比如碰壳、换向片有损环等,会造成大电流而烧掉可控硅; 2、 可控硅的触发线路。要检查线路有没有插错及松动,线路出问题极容易烧可控硅; 3、 驱动器的电源板的触发电路有问题。此时必需要更换及修理; 4、 可控硅的质量问题。我建议在选用可控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选用同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可控硅,这是我个人经验。对于你的问题,我建议你换掉电源板及会部的可控硅,选用可控硅不能马虎啊。当然了最好你能一步一步的用排除方法去确定问题所在。

问题:在590中设置主从传动应该如何设置?
回答:欧陆590维修在主从控制中的应用主从控制分为速度主从控制和电流主从控制两种。速度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并轴或独立运行,两电机有各自独立的速度反馈源;电流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联轴运行,两电机只有一个速度反馈源。主从控制有简单的两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及多台电机的主从控制方式,多台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又可分为两主两从的控制方式及多主多从的控制方式等。
一、 速度主从控制的应用在很多的设备上需要两台电机所带动的设备要求线速度一至,要达到线速度一至就要用到一主一从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从机始终跟随着主机的速度来运行,既然是跟随就会有一跟随时间差在里边,所以要精确的使两台设备的线速度一至,除了硬件的要求外要最大程度上要缩短跟随时间差及及传输损耗。
在欧陆590维修中有三种速度主从控制方式,一是,通过模拟输入、输出口来实现主从机的速度跟随,大家都知道模拟量容易受到外部干扰,传输滞后时间大,所以跟随时间差大,传输损耗也大;二是,使用欧陆590维修自带的5703的主从控制功能,5703主从控制功能又可分为普通串行线路通讯和光缆通讯两种方式,5703使用的是P3串口通讯,传送16位数据;三是,使用RS422串行线路任选组件通过中央电脑控制发送速度要求。第一种主从控制方式较简单在此不说,第三种方法我本人没有用过,就不敢多说了,还请应用过的朋友发表上来供大家分享,在这里只对第二种方法5703主从控制方式中的普通串行线路通讯作介绍。主机590组态。主驱动器组态比较简单,使用一般的控制方法,对P3串口及5703模块稍有改动就行了。
以下为主机驱动器组态设置:图10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主5703(5703 MASTER)

图10 主机P3口5703通讯 以下为从机驱动器组态设置:图11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从5703(5703 SINCE)

图11 从机P3口5703通讯在速度主从控制中要主注意各模拟输入口的屏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连线拆除,也可以在外部直接短接到A1上,模拟输入2(A3)因是不可组态,必需短接到A1上。把斜坡复位设置为启动(ENABLED)。这样可以减少外部干扰。5703输出(5703PUTPUT)。当作为主机时,5703PUTPUT功能为把主机的实时数值传输给从机。作为主机时,5703输入(5703INPUT)不能在内部组态连接,会影响到数据通讯。 5703输入(5703INPUT)。当作为从机时,5703INPUT功能为把接收从主机进来的数值。作为从机时,同样,5703输出不能在内部组态连接。
二、 电流主从控制的应用
电流主从控制的内部组态与速度主从控制的内部组态差不多,如果熟悉组态的应用,能做速度主从控制也就可以做得到电流主从控制,对于从机来说如果控制没有特别的要求,即没有用到模拟数字输入端子,就应把他们都屏蔽起来。屏蔽方法有两种,一是在外部把这些端子都接到公共0V电压上来,二是通过内部组态把各自的输出目的标记号改为0,但有一点要注意:模拟输入2(A3)是不可以组态的其屏蔽只能通过外部接公共0V电压。
电流主从控制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主机外部组件的保护停机功能全部由主机完成。如:快熔熔断信号、电机过热信号等都连接到主机的B9惯性停机继电器上。2、从机的程序停机及惯性停机都不能用,把B8、B9直接短接到C9上,同样C5(驱动器启动)也要直接短接到C9上。3、启动电流控制方式。即把C8接到C9上来。在电流控制方式下静止逻辑设置为禁止(静止逻辑的启动在速度控制方式下才使用)。4、5703的组态设置:
1)、主机5703组态设置:图 12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主5703(5703 MASTER)
注意:电流给定的选择要选择标记号(66),此为未滤波的电流给定。在诊断中有标记号(299)的电流给定,此为经过滤波的电流给定诊断值。

图12主机5703组态框图

2)、从机5703组态设置:图13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从5703(5703 SINCE)

图13从机5703组态框图欧陆590维修做电流主从控制其连接其实很简单,分以下几个部分: 1.两电机串励磁,由主控制器提供励磁电流(包括弱磁启动);2. 两控制器用同一速度返馈源; 3. 两控制器都用电流返馈控制方式,当然主电机由主控制器提供电枢电流,然后从机由主机电流返馈提供(此电流反馈由590内部经模拟口或P3数字通讯口输出),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 4. 为了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从机必需要注意几点:一、使用内部组态断开速度环。二、使用内部组态禁止零速遍置。三,外部连线短接程序停机、短接惯性停机。 5. 注意做好主从机通讯电缆屏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