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报COMMOS FAULT CODE N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2014-04-17):
欧陆590报COMMOS FAULT CODE  N哪位大侠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故障代码X(COMMOS FAULT CODE)
可能的跳闸原因:操作站故障,当调速器在本地控制下运行时,操作站已经从调速器上断开连接。

0XF100 CAM FULL INIT 错误
0XF100 未执行OPCODE
0XF100 NMI 错误
0XF100 软件陷阱错误
0XF100 错误FCB 版本
0XF100 错误产品代码
0XF100 HSO FULL 错误
跳闸原因:这些是内部软件错误。如果出现这些错误,请与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