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模拟量怎么编程

楼主(2014-04-17):
我想知道台达模拟量程序是怎么编的。用FROM吗?我的PLC是   DVP20EX2 。接线是不是直接接 I0 和 VI0 就好了。

最好有实例。

网友A(2014-09-03):
EX系列直接读取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了。电流输入接I0,电压输入接V0

网友B:
模拟量先要选择通道、模式,然后才能使用读(FROM)、写(TO)指令;需要注意寄存器编号(#n):有些是Read Only(只读)、有些是Read/Write(读/写)。接线要重视“抗干扰”

网友C(2014-11-15):
PLC本身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点的话,直接读取D1056, D1057里面的值,若是扩展模块的话用FORM ,TO指令,台达软件里面有拓展模块设置选项

网友D(2015-10-19):
DVP28SV呢……怎么做PID调节

网友E(2019-06-27):
直接下载DVP20EX2 的手册,里面有实际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