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 2.04使用求助

楼主(2014-04-17):
大家好,自从上次讨论过后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3/551670_1.shtml

我现在下定决心开始使用ISPSoft 2.04了。

开始使用,疑惑与不解肯定很多,今天开始联播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希望坛子里使用ISPSoft 2.04软件的高手多多指导,大家的热情奉献就是我学习的最好礼物。

(1)ISPSoft 2.04环境下怎样将如下梯形图(1)修改为梯形图(2)

梯形图(1)

梯形图(2)

网友A:
之前稍微看过一下该编程软件,现在又有不同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在于ISPSOFT这个软件感觉很难用,至今没有搞清楚如何显示装置批注在程序中。

 这个软件中如果使用SET /OUT/REST指令

首先是点输出指令然后双击会有选择是 set 还是RST的。

另外我想对你上一篇说的“台达WPLSoft 2.36使用感觉”里面列举M1312/13特殊继电器说明书和软件注释不一样。

在这里我想你应该认真看看你的手册已经你在软件中设置的PLC类型

M1312/13在ES2/EX2确实是你说的手册上的注释。作为COM1口指令发送旗标

但是在EH/EH2/SV中这两个就是C235/236 START使用。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你选择的plc类型和你手册不对应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于ISPSOFT这个软件感觉很难用,至今没有...

 1.显示装置批注在程序中,我使用的ISPSoft 2.04可以啊!

2.那个特殊位注释问题,应该是软件没有做到随着CPU种类不同而自动改变。功能上还是有点欠缺。

楼主:
看到以上贴图,是不是本帖提出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就是比较特殊,要从右边双输出开始插入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以上贴图,是不是本帖提出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就是比较...

 问题解决就好。我的依然不能显示注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看到以上贴图,是不是本帖提...

 奇怪!你点击这个没有用?

电话咨询一下台达吧!或者直接卸载重装。这些编程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安装方便。

网友C:
问个问题,计数器,我想用断电保持的。是不是就必须指定地址?例如我上面地址C100,还是说有什么方法让系统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