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485与PC通信

楼主(2014-04-17):
请问S7-200 SMART可以通过RS485口接485/232转换线再接232/USB转换线与PC通信吗?还是要通过信号板才可以跟PC通信?

网友A:
不可以。

你可以直接用USB/PPI编程电缆连接。

网友B:
这个好像可以 我原来做过

网友C(2018-10-10):
S7-200 SMART可以通过RS485口接485/232转换线再接232/USB转换线与P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