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异步电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最近在看交流异步电机的样本,功率从几百瓦到上万瓦。我看的样本里电机功率在7.5kw以上就全部使用660V(星型连接)甚至更高,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大功率电机的转子和设计额定转矩的加大,造成需要更大的驱动电压克服增大的反电势影响吗?

     大功率电机在设计时是否会加大漆包的绝缘等级和定转子之间的气息?

网友A:
  大漆包的绝缘等级和定转子之间的气息与电机的 功率 可能关系是很大的吧

网友B:
功率大的电机一般电影等机会高很多。甚至伺服也是,上次看到KUKA的关节伺服,貌似是600的吧。

我想应该是出力大一些,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