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编辑软件

楼主(2014-04-17):
西门子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编辑软件编译原先弄好的程序出现

“Error  :  内部错误(详情:值不能为空。

参数名: encoder)”。 跪求大侠帮助

网友A:
1.重新安装SP4软件

2.也是我遇到过的问题,不要直接双击打开项目,

 运行wincc flexible  2008  sp4后,点击文件,打开项目--找到项目--打开,即可解决!

网友B:
  那是你所写的程序有问题呀,在编译时没有通过,看看是不是有 设置的 参数没有给这值 变量 什么 的

  在 编译出错的地方能点击进入出错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