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们。小弟刚毕业,想寻求plc通讯这块的资料

楼主(2014-04-17):
很多东西都不懂,还请指点迷津,尤其是在变频通信这块

网友A:
什么PLC 什么变频器。具体线路怎么连接?

有的plc控制变频仅仅是模拟量调速和启停,这个不需要通讯,外部端子就可以解决。

如果使用485.ip通讯,对照相应的说明书建立就可以。很多时候厂家的说明书能解决一切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5732_1.shtml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不管是哪家的PLC,不管是哪家的变频器,你要了解的是协议的规则,因为PLC和变频器都要满足这个规则。还有必须明白哪些参数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