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驱动器跳闸信息说明

楼主(2014-04-17):
欧陆590直流驱动器跳闸信息说明

过速(OVERSPEED)
含义:电机过速—速度反馈信号超过了额定速度的125%
可能的跳闸原因:速度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具有编码器或电枢电压反馈选择时才运行)报警时间延迟:0.1 秒

丢失脉冲(MISSING PULSE)
含义:6-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中出现一个丢失脉冲。当电机负荷超过“不连续”(DISCONTINUOUS)参数值的1.5 倍时出现跳闸
可能的跳闸原因:触发插头故障;连接故障;报警时间延迟:60 秒

励磁过电流(FIELD OVER I)
含义:电机励磁电流量超过正常值的120%
可能的跳闸原因:校准器故障;控制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选择励磁电流控制模式时才工作);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散热片跳闸(HEATSINK TRIP)
含义:调速器散热片温度太高
可能的跳闸原因:环境温度太高;通风不良或变频器间的间隙不当;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熔断器,错误旋转(超过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通风口阻塞;空气滤波器阻塞;电枢电流过高—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流和调速器的电流标准;也有可能电源板插接口线路故障。
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堆栈降温,报警时间延迟:0.75 秒

过电压(OVER VOLTS)
含义:电机电枢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20%
可能的跳闸原因:电枢连接松弛;励磁电压调整不良;励磁电流回路调整不良;弱磁反电动势回路调整不良;速度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温度传感器(THERMISTOR)
含义:电机温度太高
可能的跳闸原因:通风不够;风机故障—检查方向,空气滤波器阻塞(超过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电枢电流过高—检查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和电流标准;
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电机降温;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速度反馈(SPEED FEEDBACK)
含义:速度反馈与电枢电压反馈之间的差别高于“速度反馈报警等级设定”参数的值,如果“弱磁启用”(FLD WEAK ENABLE)参数已经启动,在弱磁区域速度反馈小于10%
可能的跳闸原因:模拟测速器反馈极性不正确(端子G3 和G4);编码器符号参数极性不正确;电线没有连接,包括光纤;测速发电机故障;测速发电机耦合故障;报警延迟时间:0.4 秒

编码器故障(ENCODER FAILED)
含义:没有速度反馈信号
可能的跳闸原因:速度反馈选择参数已经设定到编码器但选项;编码面板没有安装;当使用时,检查光纤的损坏,弯曲半径,操作长度—参阅微型测速器手册;检查电缆和编码器的连接

励磁故障(FIEDL FAIL)
含义:在“电流控制”模式时,励磁电流低于额定电流的6%;在“电压控制”模式时,励磁电流低于50mA(默认电流负载15K)
可能的跳闸原因:打开电路上电机的励磁—检查连接并测定励磁阻抗;励磁控制器运行错误;当交流电源馈给随车励磁调节器时,检查FLI和FL2 连接的线对线电压(而不是线对零)—L1 到FL1,L2 到FL2。注意三相供电必须满足于主要同步目的。
对于没有励磁供应要求的负载(即永磁铁电机),设定FIELD ENABLE(励磁启用)参数到
DISABLE(禁用)以停止报警。报警延迟时间:0.75 秒

三相故障(3 PHASE FAILED)
含义:三相供电故障
可能的跳闸原因:供电全面故障,或三相供电的相丢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检查控制器的供电,检查高速晶闸管堆栈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底盘代码熔断器);检查调速器主电压(参阅产品代码)。如果电压不正确,即不正确的设备或控制器时,报警可能不能正确运行

锁相(PHASE LOCK)
含义:供应频率超出了45-64 赫兹的范围
可能的跳闸原因:检查供电频率;不正常供电引起的同步错误

5703 接收错误(RCV ERROR)
含义:通过P3 端口从另一个调速器上接收到无效数据,
可能的跳闸原因:(只在“模式”参数设定为5703 从时才报警)

故障停止跳闸(STALL TRIP)
含义:在电机静止时(AT ZERO SPEED 参数显示TRUE),电流超过了“故障停止阈值”(STALL THRESHOLD)参数值,并且时间长于“故障停止跳闸延迟”(STALL TRIP DELAY)参数值
可能的跳闸原因:(只有启动“故障停止跳闸”参数时报警才工作)

过电流跳闸(OVER I TRIP)
含义:电流反馈值超过额定电流的280%(300%负载未超过15ms 或325%未超过6.6ms 才是可接受的)
可能的跳闸原因:电机电枢卷绕故障—检查绝缘电阻;电流回路调整不良;调速器故障—参阅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CCTS 故障(ACCTS FAILED)
含义:交流电流变压器插头与调速器电源板的连接错误
可能的跳闸原因:检查电枢电流变压器插头的正确安装,只有5 型:两个并行的电源堆栈间负载不平衡
注意:在没有电枢电流反馈的情况下,跳闸会阻止接触器关闭和电流回路的激活--在晶闸
管堆栈远离控制板的情况下使用外部堆栈控制器时这一点很重要。

自动调整中止(AUTOTUNE ABORT)
含义:自动调整序列中止
可能的跳闸原因:“惯性停止”、“程序停止”、“启用”或“启动”运行端子在“自动调整”序列过程中禁用。“自动调整”参数在自动调整序列期间复位。自动调整序列已经超时(接近2 分钟)。

远程跳闸(REMOTE TRIP)
可能的跳闸原因:“远程序列”(REM SEQUENCE)参数的“远程跳闸”标记设为0

配置禁止(CONFIG INHIBIT)
可能的跳闸原因:在“配置”模式下,调速器被要求启动

校准禁止(CALIB INHIBIT)
可能的跳闸原因:校准故障

通讯故障代码X(COMMOS FAULT CODE)
可能的跳闸原因:操作站故障,当调速器在本地控制下运行时,操作站已经从调速器上断开连接。

0XF100 CAM FULL INIT 错误
0XF100 未执行OPCODE
0XF100 NMI 错误
0XF100 软件陷阱错误
0XF100 错误FCB 版本
0XF100 错误产品代码
0XF100 HSO FULL 错误
跳闸原因:这些是内部软件错误。如果出现这些错误,请与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

自动调整错误(AUTOTUNE ERROR)
含义: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200%,或励磁电流反馈超过额定励磁电流的6%。
可能的跳闸原因:自动调整序列期间报警才能运行

网友A:
谢谢楼主,我这里有十多台这样的调速器,

网友B(2014-05-20):
你是那里的,我们厂有20多台,想和你讨论下欧陆590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