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转速下降

楼主(2014-04-17):
求各位大师解答:

两个lenze控制器1#和2#分别控制1#和2#电机,1#和2#电机按照一定的速度比运转,在2#电机转速在580rpm以下时,1和2号电机按照速度比运转,在580rpm以上时,2#电机转速会很快下降到220rpm。1#电机正常

网友A:
量一下控制器输出和检查一下编码器

网友B:
  现个 控制器是通过 什么来 连接 控制 它们之间的转速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控制器输出和检查一下编码器

多谢解答,工厂电工把几个控制器的标号贴混了,现在已经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个 控制器是通过 什么来 连接 控制 它们之间...

多谢解答,工厂电工把几个控制器的标号贴混了,现在已经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