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通信的

楼主(2014-04-17):
我需要用触摸屏读取数据采集卡的数据,设备驱动的参数都设置好了,用模拟设备进行通信,但是通信状态位不是0,也就是不正确,显示串口初始化失败。

我咨询过老师,老师说得用真实的串口线,在两台电脑之间进行模拟才能正常通信。其中一台电脑作为模拟设备。

请问,是这样吗?是不是两台电脑都要安装MCGS7.6,具体的怎么通信呢?请老师指教!!!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样的模拟连接

网友B:
可以使用两台电脑,一台电脑使用MCGS的画面,另一台使用串口控制软件发送数据,数据格式按照你的协议定制。

大学的毕业设计就是这样的。VB上位机采集数据,其中数据来自另外一台电脑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两台电脑,一台电脑使用MCGS的画面,另一台使...

必须要用两台电脑才能实现吗?我也是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两台电脑,一台电脑使用MCGS的画面,另一台使...

如果是你说的两台电脑模拟通信,具体点的步骤有吗?我是在一台电脑上装了modbus调试工具,打算用另一台装有MCGS的电脑,接收它发出的模拟数据。求指教

网友C:
一台电脑2个串口不就可以模拟吗,是modbus协议吗?那就可以一个端口是从,一个是主,都有pc上专门的模拟软件。

网友D:
在设备窗口中设置“模拟设备”便可。在一台电脑上可以运行。

网友E:
你没插通讯线,怎么能形成通讯?通讯状态又怎么能对?

网友F:
MCGS没试过,威纶通的通过以太网协议虚拟连接实设备可以

网友G:
索:-电子电气-机电商情网下载中心西门子s7-200中文仿真真”的内容 >>

S7-200仿真软件-资料库-工业库S7-200仿真软件,支持V3.1或V3.2和V4.0,在使用Step 7 MicroWinV4.0编程时注意以下步骤译正确后转换成...www.gongyeku.com/datu... 2014-04-08  - 百度快照 - 评价

网友H(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I(2019-07-30):
顶一下,学习一下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