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忙。

楼主(2014-04-18):
我有多个X点,按某一X点减去一个数,再按一X点在前面的基础上再减去已数,以此类推。请问高手该怎么写,我是新手。

网友A:
用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
我用过,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只能减一次

网友B:
这几个点并联,各自加上上升沿或下降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能说的再明白点吗,具体的题目是什么

网友D:
计数器功能的使用,你详细看看。

网友E:
用上升沿加递增或递减!

楼主:
 ld  x1

 pls  m0

 ld  x2

 pls  m1

 ld  x3

 pls  m2

or m0

or m1

or m2

or m3

sub k5 k1 d0 是这样写吗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这样写就只能减一次

网友F:
只能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啦

楼主:
是这样写的吗

我试了一下也只能减一次

网友G:
LDP X1

ORP X2

ORP X3

ORP X4

SUB D0 D1 D2

LDF X1

ORF X2

ORF X3

ORF X4

MOV D2 D0

END

网友G:
你非要让初始被减数等于5的话每次都减1,前面加,LDP M8000 MOV K5 D0  MOV K1 D1或把D1直接换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