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C温度传感器的种类选择

楼主(2014-04-18):
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温度传感器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热电偶由在一端连接的两条不同金属线(金属A 和金属B)构成。当热电偶一端受热时,热电偶电路中就有连续电流流过。您可用该温度梯度产生的电压计算温度。
         由于电压和温度是非线性关系,因此难以把被测电压变换为温度。为计算热电偶温度(Tx),您还需要为参考温度(Tref)作第二次测量。虽然现代数据记录仪能通过软件和/或硬件在仪器内部处理电压-温度变换,但额外的测量也要多花测量时间。
         优点:自供电、简单坚固、便宜、众多外形结构形式、宽温度范围
         缺点:非线性、低电压、需要参考结、最不稳定、最不灵敏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是用半导体材料,通常为陶瓷或聚合物制成的热敏电阻器。大多数热敏电阻为负温度系数,即阻值随 温度增加而降低。温度变化会造成大的阻值改变,因此它是最灵敏的温度传感器。
        高灵敏度的代价是线性度差。热敏电阻的线性极差,并且与生产工艺有很大关系。因此制造商给不出标准化的热敏电阻曲线,而热偶曲线已经实现标准化。
        热敏电阻非常小,对温度变化的响应也快。但热敏电阻需要使用电流源,小尺寸也使它对自热误差极为敏感。热敏电阻非常适合需要进行快速和灵敏温度测量的电流控制应用。尺寸小对于有空间要求的应用是有利的,但必须注意防止自热误差。
        测量技巧:
        热敏电阻体积小是优点,它能很快稳定,不会造成热负载。不过也因此很不结实,大电流会造成自热。由于热敏电阻是一种电阻性器件,任何电流源都会在其上因功率而造成发热。功率等于电流平方与电阻的积。因此要使用小的电流源。如果热敏电阻暴露在高热中,将导致永久性的损坏。
        优点:高输出、快、2线欧姆测量
         缺点:非线性、有限的温度范围、不结实、需要电流源、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