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4-04-18):
   现有一个项目,控制一台设备,准备用欧姆龙CJ2M的PLC,设备上有40台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基本都是用来上料,位置控制精度要求不高,能有脉冲信号发生器,PLC检测到不到一个输入信号时,开始发脉冲使步进电机运转,检测到这个信号时,步进电机停止即可。

   欧姆龙NC模块最大每个模块只有4路高速脉冲输出,而且价格很贵,这个项目控制也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请大家给出合理建议,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来给这40个步进电机发脉冲,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高人回复指点

网友A:
你不是用PLC吗 PLC能多少路脉冲出来? 还不行吗

网友B:
用单片机试试。。。。。。。

网友C:
精度不高可以改为普通电机。这样就方便控制了

网友D:
试试这种驱动器,我觉得非常合适,唯一不确定的是功率

IMCD使用说明书

IMCD编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PLC吗 PLC能多少路脉冲出来? 还不行吗

欧姆龙的PLC一般最多只支持4路脉冲输出,加脉冲输出的话用NC模块,4路脉冲输出的模块要好几千块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高可以改为普通电机。这样就方便控制了

设备空间狭小,又要求的较大扭矩输出,用步进电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种驱动器,我觉得非常合适,唯一不确定的是功率IM...

谢谢,我看看内否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试试这种驱动器,我...

标准版RS422总线最多支持32台驱动器,增强版最多支持128台设备

网友E:
1,485通讯,不过需要你的步进驱动器高级一些哦。

2,开关量控制脉冲发生器,简单便宜,设置好需要发送的脉冲数量,PLC只要负责发送开关量信号就行了。

网友F:
用海为PLC他可以支持8路每个模块

网友G:
第一倍福的PLC可以,走总线,第二,我有简便的网络系统解决方案,步进驱动器带控制功能,需要40个驱动器即可,电联186755669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85通讯,不过需要你的步进驱动器高级一些哦。2,...

能给推荐一下合适的脉冲发生器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1,485通讯,不过需...

 这个随便拉,淘宝一搜,一大堆的。要求不高的,我都是淘宝直接拿下的!

网友H(2017-08-2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4a155084q2lxxK&id=556499710932

看看这种步进电机呢,可以自编程,你的要求,电机自带接口处理掉了。用不着PLC。

智能 一体化 步进电机 挺好用的

我们公司用这个做了一款线切割用的分度头,和你这个要求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