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大修改造

楼主(2014-04-18):
请大神介绍几个数控设备大修改造的高手交流!谢谢!

网友A:
我就做过很多。。。可以联系我。我名字后面就是电话

网友B:
你准备改造什么设备?用什么系统呢?

网友C:
FANUC 0系列,哪怕是尸体,也可以帮你还魂。

前期:大修备件请先确保是正品,如果不是,恭喜你,后面做的再好也是徒劳。

然后,安排好检修计划,细分到1-2个小时的工作量。对于机械部分,情愿多花1倍时间,也不要偷懒,要不以后可能会花上10倍100倍的时间去弥补你大修时候节约的时间。

最后,对机械液压电气你要很熟悉,这个需要基本功(经验是靠时间积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