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习GE PAC proficy Machine Edition持续更新

楼主(2014-04-18):
proficy Machine Edition是GE公司的pac编程软件,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以一个例程开始学习。

proficy machine edition视频教程超链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jiIMKMA19I/?FR=LIAN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1启动软件。

点击“开始>所有程序 > Proficy > Proficy Machine Edition> Proficy Machine Edition ”或者点击   图标,启动软件。在Machine Edition初始化后,进入开发环境窗口,如下图1-1。

当第一次启动PME软件时,出现开发环境选择窗口,可以根据目前的控制器种类,选择对应的开发环境工具,在本项目中,控制器为PAC,选择Logic Developer PLC。若以后想更改开发环境,可通过“Windows > Apply Theme”菜单进行选择。

软件打开后,出现PME软件工程管理提示,选择则cancel,进入工程编辑界面。如下图1-2。

3.2新建工程。

点击“file > new project”,出现新建工程对话框

l 输入工程名:任意字母串(不要用中文);

l 选择控制器类型:GE PACSystems RX3I;

l 点击OK.

这样就在PME的环境中创建了一个工程

硬件配置:对于模块化plc需要进行硬件配置。

1用Machine Edition Logic Developer 软件配置PAC CPU 和I/O 系统。

由于PAC采用模块化结构,没有插槽均有可能配置不同模块,所以需要对每个插槽上的模块进行定义,CPU才能识别到模块展开工作。使用Developer PLC 编程软件配置PAC的电源模块,CPU模块和常用的I/O模块步骤如下:

1) 依次点开浏览器的Project>PAC Target>hardware Configuration>main rack(rack0) 条目,如图4-1,4-2所示。

1) Slot 0表示0号插槽号,Slot 1表示1号插槽号等。右键点击Slot ,选择Add Module,软件弹出Catalog编辑窗口,根据模块的类型,选择相应的型号,点击“OK”就可以成功添加。

注意:

1) RX3i CPU 占两槽的宽度,可以安装在除最后两槽外的任意槽位上。

2) 在添加模块时,若在该模块的窗口中出现红色的提示栏,则表示该模块

没有配置完全,还需要设定相关参数,如在配置ETM001通信模块时,除了添加模块,还要配置模块的IP地址。Demo演示箱的相关模块配置如表4-1。

工业以太网通讯设置:模块化plc需要进行网络配置才能进行通讯

RX3i的PLC,PC和HMI是采用工业以太网通信的,在首次使用、更换工程或丢失配置信息后,以太网通讯模块的配置信息须重设,即设置临时IP,并将此IP写入RX3i,供临时通讯使用。然后可通过写入硬件配置信息的方法设置“永久”IP,在RX3i保护电池未失效,或将硬件配置信息写入RX3i的Flash后,断电也可保留硬件配置信息包括此“永久”IP信息。

在设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三者的IP设置在同一号码段处。PLC的IP地址就是该通用底板上的通信模块网卡地址。

注意:要设定IP 地址时,必须知道以太网接口的MAC 地址。

设定临时IP 地址步骤如下:

1) 将PAC 系统连接到以太网上

浏览器的工程键(Project)下有一个PAC系统对象(target),右键单击单击此对象,选择下线命令,然后选择设定临时IP 地址 (Set Temporary IP Address)。将自动弹出设定临时IP 地址对话框

2) 需要在设定临时IP 地址(Set Temporary IP Address)对话框内做以下操作:

u 指定 MAC 地址

u 在IP 地址设定框内,输入你想要设定给PAC 系统的IP 地址(应与以太网模块ETM001的IP地址一致)

u 需要的话,选择启用网络接口选择校验(Enable interface selection)对话框,并且标明PAC 系统所在的网络接口。

3) 以上区域都正确配置之后,单击设定IP(Set IP)按钮

对应的PAC 系统的IP 地址将被指定为对话框内设定的地址,这个过程最多可能需要1分钟的时间。

4) 输入完毕后点击可以进行软件、硬件之间的通信联系,如果设置正确,能显示“connect to device”,表明两者已经连接上,如果不能完成软硬件之间的联系,则应查明原因,重新进行设置重新连接。

第一次与PLC通信成功后,就可以将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中的硬件配置信息,逻辑结构,变量值等信息下载到PLC中,也可以读取PLC中原有的信息。

输入梯形图程序

梯形图LD(Ladder Diagram)编辑器用于创建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它以梯形逻辑显示PLC程序执行过程。在Machine Edition软件中输入梯形图程序步骤如下:

在Developer PLC 编程软件依次点击浏览器的Project>PAC Target >Logic, MAIN为主程序,窗口界面如图所示.根据程序的设计,在工具栏或工具箱中中找到需要的指令,放到相应的位置,在输入地址号,如地址号为I00001,只需键入1I,按回车键即可,也可对地址号在属性检查窗口进行管理,梯形图输入窗口界面如图2-4所示。

图4-4 舞台灯光程序编辑画面

楼主:
有人顶才有动力奥。。。。。

楼主:
大家给点动力啊

网友A:
我按照示例照做,为什么以太网通信还是不成功,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示例照做,为什么以太网通信还是不成功,求解。

不成功只有一个可能,ip不对

网友B(2014-12-05):
版主 可以带写一个交通灯的程序嘛 跪求

网友C(2015-03-05):
亲有没没有具体点的啊,比方说cpu冗余设置

网友D(2015-06-07):
顶!d=====( ̄▽ ̄*)b,期待更新哦

网友E(2015-07-12):
继续写呀,怎么停了,写的这么好

网友F(2016-01-27):
对新手来说非常重要,顶,顶,顶。

网友F:
好帖子,每天一顶,二顶,三顶。

网友F:
求更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示例照做,为什么以太网通信还是不成功,求解。

我也是,并且我也没找到6*2的这种MAC地址呢,只有4*3的

网友G(2016-08-12):
大神啊,救急如救火啊,我这里有一套设备用的是GE PLC刚接手啥都不懂啊,我连程序都打不开😒

现在要看程序打不开就没法看,我用的是台式机win7系统,装的是Proficy machine edition 8.5版本

网友H(2017-12-16):
临时IP根本设不了,我花了一天时间,结果用初始IP一联就联上了

网友I(2018-08-20):
不设ip行不行?老是提示安装有问题,安装后提示error:could not import data sheet file 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J(2019-05-31):
大家好,想问一下,如何将PLC的时间调到与电脑时间一致?谢谢

网友F(2019-11-18):
顶一个,目前我也在学习,GE proficy,自己搞一个红绿灯程序仿真出来,没真PLC。

网友F:
楼主及各位大佬,有没有proficy machine edition plc编程里面的指令介绍,都不晓得哪些符号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