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变送器

楼主(2014-04-18):
无功功率变送器

  无功功率变送器是一种将电网中的无功功率隔离变送成线性的直流模拟信号的装置。

  无功功率变送器知名品牌有江阴斯菲尔JD194-BS4Q系列无功功率变送器,杭州祥正海盐涵普FPWA201、FPKA201系列无功功率变送器,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BD-3Q、BD-4Q无功功率变送器。

  下面以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BD-3Q为例,介绍无功功率变送器的功能及应用。

    BD-3Q无功功率变送器测量电网中的无功功率,并将无功功率隔离变送成线性的直流模拟信号。

  符合标准

  GB/T13850-1998、IEC-688

  适用环境

  工作温度:-10℃~55℃

  储存温度:-25℃~70℃

  相对湿度:≤90%RH,不结露,无腐蚀性气体场所

  海拔高度:≤2500m

  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

  测量范围:AC 1A、5A,AC 100V、220V、380V

  过载:

  电流:持续1.2倍,瞬时电流10倍/1秒;

  电压:持续1.2倍,瞬时电压2倍/1秒;

  频率:45Hz~65Hz

  输出信号

  输出:DC 4~20mA、0~20mA、0~5V、0~10V

  负载:电流输出时≤600Ω,电压输出时≥1000Ω

  工作电源

  AC 85V~265V 或DC 100V~350V

  温度漂移系数

  精度等级为0.5级时≤200ppm/℃,精度等级为0.2级时≤100ppm/℃

  响应时间 <400ms

  绝缘电阻 ≥100MΩ

  精度等级 0.5级,0.2级

  工频耐压 辅助电源/输入/输出2kV/1min,50Hz

  安装方式

  BD-3Q、BD-4Q功率变送器采用标准35mm导轨安装,或者用螺钉固定

  选型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功率变送器BD-3Q

  无功功率变送器,可将无功功率隔离变送输出DC 4~20mA、0~20mA、0~5V、0~10V;标准35mm导轨安装。

  范例

  型 号:BD-3P

  输 入:AC 100V 5A

  输 出:DC 4~12mA~20mA对应0~866Var

  电力网络:三相三线

  辅助电源:AC220V/50Hz

网友A(2014-08-27):
  智能变送器一般处于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相互之间,除了机械、电路之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所以调校与常规方法之间是有不同的。其实对智能变送器称重传感器的标定厂家也是有说明的。

  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利用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对于“重定量程”的操作就规定把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利用一系列指令来指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

  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压力输入值的真实性。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可是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有所不同,这可利用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应单独调校,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不要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