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磨煤机振动

楼主(2014-04-18):
  一、磨煤机振动的表现:

   1、磨煤机轴承座振动,振动值在10丝以上。

   2、磨煤机大小齿轮传动不正常,噪音大,有异声。

    3、减速机振动,噪音大。

    4、电机振动。
   二、造成磨煤机振动的原因:

    1、齿轮安装有问题:大小齿轮轴心不水平;大     小齿轮齿顶间隙太大或太小;

    2、齿轮、减速机、电机一条龙中心没有找好。

    3、齿轮断油。

    4、大齿轮齿面磨损,渐开线被破坏、点蚀、鼓包、凹槽、噪音大。

    5、轴承座、轴承磨损、损坏。
    三、磨煤机振动造成的不良后果:

   1、轴承发热、磨损、烧毁。

    2、减速机齿轮由于振动接触不良造成折断。

    3、磨煤机大小齿轮断齿。

    4、连接尼龙棒损坏。

    5、电机由于振动,电流不稳定,从而造成损坏。
    四、解决方案:

   1、检查大小齿面、轴承磨损情况。

    2、检查大小齿轮齿顶,齿顶间隙8-10mm为好。

    3、检查齿轮、减速机、电机中心。

    4、对磨损的大齿轮进行修磨,提高大小齿轮的接触率。

    5、提高齿面硬度,减少齿面磨损,保证大小齿轮正常啮合。

     6、保证齿轮润滑,提高油在齿面的挂油性。

   7、消除漏粉,防止煤粉进入齿轮。
    五、总结体会:

    大多数磨煤机的中心都是有保证的,造成磨煤机振动的主要原因是大小齿轮磨损。作为磨煤机传动的作用力初始点,原始齿轮的渐开线被破坏,齿面有台阶、鼓包、凹槽、点蚀等,特别是换了一个新小齿后,大小齿轮的接触就更差,磨煤机的振动就更容易发生。而减速机、电机的振动都是有齿轮振动传导的,解决了大小齿轮传动,减速机、电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保证大小齿轮正常传动是解决磨煤机振动的关键,而造成大小齿轮传动不正常的原因就是齿轮磨损、齿轮啮合不正常。因此,首先通过修磨齿面将磨损的齿面进行修整,将齿轮的渐开线修磨出来,以保证大小齿轮的正常啮合。其次提高齿轮齿面硬度,减少齿轮齿面磨损,延长齿轮渐开线的使用寿命是解决磨煤机振动的好方法。

网友A:
学习啦!这么多技巧!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