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求解。。。。。

楼主(2014-04-18):
怎么把欧姆龙plc里的测量的数据导出,可以保存在U盘或者电脑上的那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做一个上位机软件,和PLC进行通信,并记录数据。

PLC好像没有这种功能,或者有,记录数据也是有限的。毕竟CPU内存不大。

网友B:
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吧,PLC如何测量,测量什么数据?需要怎么保存?

网友C(2014-05-23):
三菱的上载数据可以实现,不知欧姆龙的行不行。

网友D(2014-08-08):
搞个上位工控机(计算机类型) ,和PLC通讯 ,到PLC 上抓取数据。。。